伺服电机抖动

楼主(2005-10-25):
大家好,我用PCI-7344对含有编码器的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刚开始,伺服电机通上电,伺服电机以一定的速度转动,当接线端子通上+5V的电后,理想情况下伺服电机应该立刻静止下来,但是我的伺服电机一直在一点上微小抖动(肉眼可见),一下转过去,然后又转过来,不知什么地方出现问题? 还有伺服电机PID设置有哪些规律或者数学上的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伺服,用的是什么控制? 是速度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