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对UPS电源的影响

楼主(2005-10-25):
我公司给医院的仪器配套了一台20KVA(三相)UPS不间断电源,机器从安装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没有出现过故障.但是中间出现过UPS电源输入端(墙上的配电箱)的开关跳过几次闸,因为空气开关带有漏点保护器我们在刚开始安装的时候就和用户说了不能用漏电保护器.可是用户说了医院必须要用漏电保护器,我想请问各位师傅们UPS电源输入端为什么不能用漏电保护器?最好分析的具体、详细点。谢谢师傅们了。

网友A:
漏电保护器为何跳闸?我的见解是: 所有的开关电源,包括计算机电源,为了防止对工频供电电源的高频谐波污染,都应该接有低通滤波器,
因此开关电源的输入端--相线 L 和中线 N 对地线 O (机壳)接有滤波电容 ,电容 C(L-O) 所流过的电流从相线 L 流到地线 O ,而不是回到中线 N ,这就构成了漏电电流; 如果C=0.1uF 则流过的电流是 Ic=220*2*3.14*50*0.1/1000000 A = 0.006908 A 也就是说大约 7 mA.一般漏电保护器设定为 30 mA ,尚不足以跳闸,但当这个电容较大时或有多台接有滤波电容的设备投入使用时,有可能使漏电保护开关动作跳闸.

网友B:
三相大功率UPS一般采用可控硅整流,使交流变为直流. 一般UPS为使设备安全采用隔离的方式,使UPS在遭到电网的侵扰不会使设备损坏.在UPS 火线,零线,地线有抗浪涌,协波干扰的技术应用.参考:如果加漏电保护,在整流后做到不漏电,在UPS是难于实现的.

网友A:
本人所举例子虽是单相电路的,但其原理却同样适用于三相电路;正是由于防谐波,抗浪涌等电路中接有从相线端到地线(而非中线)端的电容(或其他元件), 因此产生了从相线 L 流到地线 O ,而不是回到中线 N 的电流,这就构成了漏电电流,当这个电容较大时或有多台接有滤波电容的设备投入使用时,有可能使漏电保护开关动作跳闸.

网友C(2006-03-14):
学到了新知识。漏电开关用了很多,大多和强电打交道,碰到开关不行就换,真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真是学海无崖啊!

网友D(2006-05-27):
我觉得亦云人云的分析是对的,我曾用同样的方法分析过同样的问题。当并联的机器少时无问题,我们曾在UPS的输出端装过代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有的硬是合不上去,最后只有取掉漏电保护。
一般计算机打印机开关电源的两个电容分别为4700P。
至于UPS电源输入端不能用漏电保护器是那儿规定的(或厂家)我到未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