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关于洗衣机的问题

楼主(2005-10-25):
一台洗衣机状况如下,上电后只是嗡嗡响,电机不转,要用手拨一下才能转起来,猜想是电机缺相所以无法启动,还请各位大虾帮忙诊断一下

网友A:
是家用还是工业洗衣机,

网友B:
电容坏了

网友C:
'电容坏了'正确

网友D:
是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

网友E:
按楼主说的应该是家用的两项电机,如果是三项的话,在缺项的情况下他用手怎么拧也是转不起来的,还有就是楼主应该看看起动绕组。

网友F:
是电机不转还是波轮不转?

网友G:
不知道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单相的话可能是电容坏了,还有就是启动绕组断了。

楼主:
是家用洗衣机,电机不转。电容坏了怎么修?

网友H:
很简单,换一个.

网友I:
看一下轴套是否磨损--电容--启动绕组

网友J:
请关注:流氓海豚 周公 金二 小小庄

网友H:
小小庄的说法比较全面。

网友K:
改成电脑全自动的吧,哈哈哈,看这个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552

楼主:
哈哈,俺还想装个触摸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