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电力电气仪表(求大家帮忙)

楼主(2005-10-25):
我现在项目中遇到一个需要类似于示波器的仪器,检测电压范围是AC0-300V,电流量程是AC0-80A(有效值),要求能够显示并打印电压、电流的完整的正玄波形,要求数据采集间隔<0.2ms。不知道示波器能不能满足要求,需要加什么模块。哪位大哥做过类似的项目的,有什么经验可否教教小弟。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显示倒没有问题。打印电压、电流的多长时间的波形?

网友B:
你说的这种设备不是普通的示波器,一般的双综示波器无此功能,在我们高压检测系统有这样的专用设备:暂态检测记录仪,我们搞暂态检测都要用到的,可以记录ms级甚至更小的暂态参数,包括电压、电流、有功、无功等等各种参数数值以及相应波形,打印当然就更没问题了! 我没看懂的是你是想开发这种设备还是要买这样的设备用?

楼主:
飞哥0,我现在是要买一台这样的设备来装到我们的系统上边!可否和我联系

楼主:
周公,我要打印的时间有500ms

网友B:
海浪,如果你只是买这种设备可以查找泰克数字示波器的相关信息,我们所里就是一台泰克设备,不是我买的,我只是做设备鉴定实验用过,估计国产也有,你去搜索吧!如果自己开发,可以采用虚拟仪器软件配置相关的AD、DI板卡用计算机做,不少学校的实验室设备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做的。

网友A:
500ms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飞哥0和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