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环境下压力的测量

楼主(2005-10-25):
大家好!我的工作温度为1200度,压力为-60Pa,请问这样的压力信号如何测量出来,据我所知,目前的压力变送器是不能用的,根本达不到要求温度,那么应如何测?请大家帮忙.先谢了!

网友A:
加引压管

楼主:
谢谢1加引压管后,温度能减到250度吗?我查了一下,目前差压变送器的最大温度为250度,而且加引压管后对压力是否有影响?

网友B:
象这样的情况加引压管肯定影响很大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本身-60PA,这样低的量程本身的测量准确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了,再加上1200度的高温,目前了解到的压力变送可能都达不到要求 倒是有另外的一种想法

网友C:
加引压管后,温度能减到250度以下。对压力没有影响,但是由于管道容量加大,会延长系统响应时间。

楼主:
一飞过海: 你好! 请问你有什么想法,不防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周公,你好,那引压管要引好长的,有其它的办法吗?

网友A:
如果不是负压,可以使用水冷传感器。量程太小。

楼主:
zxldzf: 你好!水冷传感器我没结触过,能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吗?谢谢!

网友A:
你留个邮箱我给你发过去,不过都是高量程的。

网友D:
能说一下你测的是什么介质吗?

楼主:
感谢大家,我的邮箱为zhen_fei@126.com
我的测量介质为熔融状态下的垃圾,可以说什公都有吧,是一个垃圾焚烧炉,下部为熔融的垃圾,上部为高温烟气,测得是烟气的负压,温度1200,压力-20---60Pa

网友E(2007-09-03):
 我们现在需要高温高压压力变送器通径DN25,温度350度,压力18MPA,介质为导热油,精度0.5%,需要现场显示表头以及远程信号输出,法兰链接,大家有没有知道合适的?

网友F:
加引压管就行了,长度要在5米以上.我在垃圾焚烧炉上使用过,没问题.可以和我联系duliping8308@vip.sina.com

网友G:
插入式压力变送器,测融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