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OMRON加文本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5-10-25):
本人打算在OMRON C200H上加装一个文本显示器,不知是否可行,该选用什么设备?请大家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只需要文本显示器和一根自做的通讯线即可,具体可以看看omron相关介绍。

楼主: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上述资料?

网友A:
c200h的一般都配触摸屏了.文本一般是和CPM1A 2A的连接.

网友B:
请到欧姆龙网站:www.omronservice.com上注册下载资料。烟台鼎泰电气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0535-2963802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D:
这类选型问题,提出你的要求,向你的PLC供应商提出即可,他们会替你搞定的。

网友A:
供应商不一定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