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编程时定时器的内容求助

楼主(2005-10-25):
我是工控世界的一名新手哦,我们公司从加拿大引进的新线,现在需要我对其中的程序修改,我想了解有关于定时器的内容,定时器的那个栏中, 从上面到下, 依次是它的TIM标志,接着是它的序号,可第三项它的设定值我不太明白,比如说显示0BCD/#30,我想搞清楚,这个30是不是代表30*0.001s=0.03s,各位大侠, 请多多帮忙呀

网友A:
 是OMRON的吗,可能是不同进制

网友B:
应该是:30*0.1=3s

楼主:
你们都错了,这里用的是二进制,转化成为十进制之后再根据你在软件里的系统设定的单位制才可以确定, 一般来说系统默认0.001s

网友C:
我希望回帖的人自己要确实见到过,也在现场和PLC在线连过。这样对你自己,对我们大家都会好一些。楼主所说的问题,如果是OMRON的PLC那么就是30*0.1=3秒。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再次说一声:希望大家能够用自己的经验和实践认真交流。

网友D:
TIM 1 #30;
表示定时器1定时3S;

网友E:
OMRON的PLC,除了特别的外,定时器的时基都是0.1S的,所以#30表示3S是一定的!

网友F:
这里的#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在输入数字时必须要写的一个符号而已了,omron的普通定时器都是以0.1秒的了,在这里,楼主大可不必去在意这个#的符号了

网友G(2005-12-05):
同意“天涯浪子QHR”的说法,3s。

网友H:
同意三秒

网友I:
就是3秒嘛!

网友J:
  看着时间走,就是三秒啊

网友A:
呵呵,第一次看到楼上的说法,你的表和PLC的计时是无法保持同步的

网友J:
  阳光好东东:那它的秒和实际的秒不同步吗
  那我们怎么却定它是秒呢?

网友K:
to吾本布衣:不要误导大家,#代表立即数,如果没有#的数就是地址。

网友L:
里面的0BCD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M(2006-02-14):
反正三秒就对了

网友N:
TIM这个指令是时基是0.1秒的减量定时器,其第三项为他的设定值由于TIM这个指令的设定值必须为BCD格式,所以30前要加一个#。但是不关它的格式是BCD还是其它你如果是直接设定,设进去的30就是30,那些数据格式是他背后的东西,间接设定就另当别论了。另:TIMH是时基为10ms的。

网友O:
我爱我家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么回事!有机会我当面请教!另:TIM是双操作数!

网友O:
 说的好!精辟!

网友P:
我爱我家说的太对了。

网友Q: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30表示设定为3秒,0BCD表示此TIM的现在值。若此计时器驱动的话,“0BCD”是不断变化的,直到等于#30。

网友R:
TIM 它的编号范围是到多少的?

网友Q:
这需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了.而且操作手册上也有说明的

网友S:
000~127吧

网友T:
#30也可以是h30,&30

网友U:
同意3秒

网友V:
c200h系列0-511
cj系列0-4095

网友W:
对,是3秒,我的观点

网友X:
我搞过这玩艺N年,相信我吧,是3秒。

网友Y:
如果不是高速计时指令,那就是3秒,如果是高速指令,就是0.3秒

网友Z(2006-03-18):
我在现场试过是3S

网友AA:
时基是0。1秒的话,那我要设0。01秒又要怎么设呢

网友AB:
可以使用0.02秒时钟脉冲,SR 25401,0.01秒ON 0.01秒OFF

网友AC:
TIM *0.1S
TIMH *0.01S
TMHH *.001S
TIMX加X為16進制,須先宣告.

网友AD:
高速指令所用的定时器编号有限制,一般用(000-014).

网友L:
如果是普通的,应该是3S

网友AE(2006-05-05):
30*0.1=3BCD 0BCD实际值

楼主:
我认为应该是将30转化为3*16*16,然后将这个数值乘以0.001秒
当时的这段程序有很多的类似定时器,如果是三秒的话,那机器的等待将是很可怕的,每个定时器都等待这么久的话,那机器转起来岂不是漫长的等待

网友AF:
应该是3S

网友AG:
3s是没有问题的,指令帮助写的很清楚

网友AH:
是3S,偶是OMRON公司的.经常用.

网友AI:
是3S,向上帝保证!

网友AJ:
欧姆龙定时指令 TIM 是0.1秒定时指令,#30是BCD数.你的情况是30×0.1=3秒

网友AK:
就是3秒啊!我就是玩OMRON PLC的

网友AL(2006-12-24):
应该是3秒

网友AM(2007-01-28):
是3s,我编程三年了,我可以保证

网友AN:
希望大家不要误导人,OMRON肯定是3S了!

网友AO:
OMRON的PLC,如果用的是TIM指令,那么它的定时时基是0.1S,递减计数定时,定时数据为BCD码。如果要设为二进制数制,则是TIMX指令。
TIM 0 #30,那就是定时3S

网友AP:
3S,我试过N次了!

网友AQ:
定时器1定时3S;

网友AQ:
那么BCD啥意思啊?谢谢个位大侠。

网友AO:
BCD码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一个8421BCD码。对一个数值的第一位用二进制表示。如99=1001 1001B。88=1000 1000B。

网友AR(2008-02-25):
3S,啊,这么简单,吵什么吵。

网友AS:
同意“韩高骞”的说法

网友AT:
    TIM 1 #30;
表示定时器1定时3S;
    TIMR 1#30;
表示定时0.3S

网友AU:
如果是普通,就是3秒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网友AV:
大家玩得太熟了,
介绍一下免费的视频学习网站给大家吧
http://www.zyplc.com/[/b]

网友AP:
#30=3S

网友AW(2016-09-17):
很浓很浓厚男男女女男男女女奶奶

网友AX(2018-05-15):
引用 网友AI:
是3S,向上帝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