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求教

楼主(2005-10-25):
请教各位大虾,TDC3000的CRT是否可用相应大小的液晶显示器代替,该系统的CRT在普通电脑上能正常使用.谢谢!

网友A:
不用了吧?把个15针的插头改成那么多个插头不是太麻烦了?你自己把接头一个个拆开来了焊吗?还得考虑电压、功率啥的匹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B:
我们用普通电脑的CRT接在TDC3000上用过,不过DCS的输出头是DB9的,要做一根转接线转成DB15的普通CRT接口。既然可以接普通CRT,那就可以接普通液晶显示器。liuei@km169.net

网友C:
多谢,我们这个US站主机是K2LCN-8,接口是DB15的,我可以试一试了.

网友B:
与K2LCN板没有关系,这块板是处理网络信号的。你要看PEDDG I/O板,这块板才是接外围设备的,不要接错插头啊,HONEYWELL的板是很贵的,最好的用示波器看一下各个针脚的信号,对比一下普通CRT的DB15信号接口看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