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触屏问题

楼主(2005-10-25):
请问TDC3000的触屏如何改造成普通鼠标.

网友A:
我们也想这样改,要是有好的想法的话,交流一下。liuei@km169.net

网友A:
我们用的是球标,也想改普通鼠标,我想要是能把几根线上的信号接出来分析一下的话,可以改,要是有好的想法的话,交流一下。liuei@km169.net

网友B:
可以改用,不是把板子上的信号接出来改的,是用普通的鼠标,但是需要一个鼠标转换器,连起来就可以用了。详细情况:hhbiao@sina.com

网友C:
能否详细的讲解一下哦

网友B:
适用于霍尼韦尔US.UWS和UXS操作站 用可选的电缆一端接在操作站EPDG或TPDG I/O卡上,另一端连接到鼠标翻译器,这样,通用的ps/2鼠标或轨道球就可通过翻译器对显示器进行操作,从而取代原有的触屏,同时也可取代霍尼韦尔专用鼠标。 可取代的Honeywell专用鼠标如下: * 51195083-100 mouse * 51195083-200 mouse * 51196308-100 mouse * 51196713-100 mouse * 51195792-100 mouse kit * 51197118-100 mouse kit
TEL:13512531619

网友D:
请教个人哲学老师,EPDGC-1的CURSOR是一个光标控制器,而所有的触屏还是轨迹球或者鼠标都必须要有适配器.51197005-100就是专用的触屏适配器.普通鼠标的适配器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B(2005-12-12):
to: 五丘
具体情况请来电:13512531619 韩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