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的调试?

楼主(2005-10-25):
我现在刚刚用西门子变频器,现在想用一个电位器来起动,可是看了很长时间的说明书,也不知道应该应该调哪几个参数,还有就是应该接哪几个端子,怎么接呢?有谁能教教我吗?电位器需要什么要求吗?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网友A:
嘿 再看看说明书啊

楼主:
我又没有说明书的,在网上找了,看的我头都痛,还是你简单的告诉我好了.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系列的?一般通用型西门子端子1为10V,3为模拟电压输入,2和4短接作为公共端;9一般为数字信号输入公共端+15V,5为正转启动.不过还是建议你看看说明书

网友C:
几乎通用,蒙着来也行呀

网友D(2008-12-14):
看说明书,那个使用手册上好像,有一个接线系统图,里边画的简单系统易懂,一看就会了,呵呵,还是要看说明书,参数吗,主要是选择命令源,好像是P700和p1000,还是说明书写的详细。三楼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