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系统中,快熔的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5-10-25):
变频器系统加快熔保护到底有多大作用,可以用断路器代替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阿

网友A:
这位老师你问太简单了吗

网友B:
可以保护整流模块.

网友C:
如果是IGBT元件的话,快熔只能起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的作用,一般快熔坏,那么IGBT元件也十有八九玩完了。对于GTO、晶闸管来说,快熔的保护作用还是很大的。
快熔决不能用断路器代替。

网友D:
根据本人经验,变频器的输入侧加快熔的好处多多。

网友E:
我们有各种快熔。http://www.worlda.cn/wxpj.htm

网友E(2005-11-29):
熔断器在工作时分熔化时间和燃弧时间,过了这一阵就完蛋了。意即不起保护作用了,能保护后面就保护了,不能保护后面也就烧了,如果不加熔断器,那就无所谓保护不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