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

楼主(2005-10-25):
公司的电机,直流交流的,经常烧,严重影响生产,公司决定派我去缠电机,可我现在还没有干过这种事情,有谁知道缠电机需要什么工具,什么书,和资料能 跟我说说吗,先谢了.

网友:
应该请一个电机维修工!

网友A:
你有几个电机呀?少的话还是拿到外面修去吧.

网友B:
真正正确的方法还是找出为什么烧电机!如果你李东营近的话我可以帮你一下。关于烧电机的问题我搞过一次。

网友C:
建议你去看看"电机学"一书或相关的书籍,就营刃而解了

网友D:
我也搞过,但是碧海晴天24研究说的得很清楚了,你应该找到烧电机的原因才是根本,按道理说电机维护好了是很不容易坏的,你老板也真是要喝牛奶,还用自己亲手养头奶牛吗?叫拿出去修不就是了嘛

网友E:
我是绕电机的。最好去新华书店买一本专门绕电机的书。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F:
要是不多的话,还是到外面好,呵呵,有了问题也好交待嘛,自己修是省不了多少的,最多只是省了废线的钱。

网友G:
是电工的一个工种.一般是年纪大的人做的.因为不用爬高爬低.

网友H:
‘缠电机需要什么’——工具:摇表、万用表、电烙铁、指南针、多种钳子、螺丝刀、自制的线圈模板(绕线骨架)、自制的下线的竹片、直流电机要根据电刷间隙自制‘挠沟’的钩子,材料需要:多种规格漆包线、连接绕组的导线、焊锡丝、黄蜡绸/管、玻璃丝布/管、热缩管、青冈纸、绝缘漆、烘干用的大灯泡(500-1000W)、直流电机砂电刷的砂纸/布、绝缘腻子,有条件的单位可以上车床(车整流子)、平衡机等。
知道这些东西怎么用基本就可以自己绕了,绕完能不能转得好就是各人的造化了。。。。
可以先去电机修理铺看一下。

网友I:
治病得治根,应该作好电机的保护,《电机学》这本书很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绕了个简单的电机明天试能转动不能

网友J:
找找为什么烧电机的原因,电机要保养到位,另外看它拖动的机械负荷是否有故障导致过载

网友K:
这玩意我也弄过,不过不好弄,挺麻烦的还是找人修的好

网友L:
难道电机没有接保护吗?

网友M:
靠!绕电机不用学,自己琢磨几天就会了?,天才啊!不知道你绕的电机是不是烧的更快哦。

网友H:
第一步是绕线圈,第二步是绕组接线,这才是技术所在。

网友N:
烧电机是难免的,保护不可能保护自己吧。自己绕?没必要。浪费精力和时间。社会分工这么细了,这位公司领导——不敢恭维,你应该可以说服他的。留点时间充新知识的电吧。

网友O:
很好啊,又可以多学一门知识

网友P:
绕线圈...在确保接线正确的前提下...嵌线的工艺不是三两天就能混的过去的...嵌线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电机的寿命...

网友Q(2011-08-28):
我现在每天都修电机,技术也不是很好那种,你以为拿书看你就会了??一般如果技术算一般的都要两年到三年,而却天天都有很多事的那种,大电机也要多,我告诉你直流的我老板做了十几年都还不会,你不要以为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