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马达驱动器

楼主(2005-10-26):
各位老师: 你们好.本人用的三洋马达驱动器为两相,接线端子标有F+,F-,R+,R-,D+,D-,M+,M-,A,A-,B,B-,AC,AC.FG.是日本旭工的产品.马达是三洋的.请问以上各端子表示什么意思?是否可以用动VEXTA的或其他牌子的替代. 先谢谢拉. 我的电话:13602641052,EMAIL:jehsonn@126.com 深圳:小陈

网友A:
一般来说,A、A-、B、B-是接到电机上的。AC、AC应该是接交流电源的FG是接地的。F+,F-,R+,R-,D+,D-,M+,M-是接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这里面应该包括一对脱机信号,两对控制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