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关于ifix报表

楼主(2005-10-26):
在报表生成的过程中出现下列信息: 错误数 -2147212502(8004232a) 正在进行网络事务处理 确认全部 无论是否进行确认,均可以产生需要的报表. 但有时报表产生的时间为##########.

网友A:
是你在访问网络,而你的网络又太慢了的原因

楼主: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修改.

网友B:
生产报表可用Excel方式来作。
如先把报表生成到 SQL2000中,再用excel 从数据库,通过类似函数的方式来实现灵活报表。
这样的作报表比较轻松。
不同格式的报表,只需要生成不同的模板即可。

楼主:
deng_lp:
    我厂的生产报表就是用Excel方式来作的。在设置好起、始时间,打开报表文件的过程中,发生如下信息:
    “错误数 -2147212502(8004232a)
  正在进行网络事务处理”
    无论是否进行确认,均可以产生需要的报表。
    但有时报表产生的时间为“##########”。
    请问:如何进行修改,修改何种设置,可以避免上述错误。

网友C:
代码有问题。出现死循环,占用资源。

楼主:
夏荷秋叶:
请再深入地介绍以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