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Primum的編程電纜

楼主(2005-10-26):
馬上要買進一台施耐德的Primum PLC,但沒有在購買清單裡列編程電纜,請問一下,編程電纜會與CPU單元一起嗎?? 如果沒有,是否可以自己制作呢?其連接方式有沒有公開?或是哪位XD知道的?

网友A:
编程电缆需要另外订货,最好是订货,有多种型号,可通用,价格差别大,最便宜150左右。

网友B(2005-11-28):
可以自己做,买一个232转485转换器,将A、B、地三个端子分别与PLC的编程口1、2、7连接就行了,如果不行,A、B对调,但是建议买一根原装电缆,东西并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