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可不可以?

楼主(2005-10-26):
变频器为三菱的FR-E540 ,1.5KW, 控制1.5KW的电机 1,不能调整频率,直接在输入端接电阻保持50HZ的额定输出 2,变频器和电机间有触点,通过控制触点通断来切入负载 3,变频器要求总是保持额定输出,而电机从0速切入后运行2分钟断开,断开半秒钟后又切入,运行2分钟 后又断开,电机功率小,1.5KW, 而且转速很低,每分钟120转以内,切入的转换比较频繁。 4,据咨询变频器额定输出时不应该将电机切入,以免冲击,而应该先接通输出停止位MRS 0.1秒钟,让变频器停止 再切入电机 5,按照4的方式,估计控制比较难以实现,我这种情况转速比较低,功率也小,能否考虑直接切入呢??? 6,如采用接通MRS的方式,无PLC的话怎样用继电器实现?? 7,变频器采用远控,此时怎样实现50HZ的额定输出?用电阻吗?如果电阻只能放在35MM板条上,用什么样的电阻好??

网友A:
1)不要在变频器有额定输出时将电机切入,尽管转速比较低,功率也小,你把最低频率(参数3)设为50HZ,就可实现50HZ的额定输出,如果不采用变频器和电机间触点方式,直接让变频器带电机有何问题?

网友B:
不能.嘿嘿.这样,变频器会过载且容易损坏.

楼主:
谢谢两位!! 我的这个工程要实现下列要求: 1,一台变频器带多台(假设10台)电机 2,10台电机顺序切换,每台电机都启动一次,所以要加触点,依次来接通 3,以前这种控制没有用到变频器,电源经过触点直接到电机,操作简单,依次按纽操作就可以了,现在怎样实现好呢??如果每次都切换时都考虑改变变频率器状态的话工人操作会比较麻烦????

楼主:
想问下象这种情况怎样处理好些?

楼主:
而且不会有PLC来控制输出频率

楼主:
把变频器的启动积分时间设长能否减小冲击电流

楼主:
(把最低频率(参数3)设为50HZ,就可实现50HZ的额定输出) 远控情况下(也就是通过接通STF点启动)也可以实现上面的输出吧?

楼主:
我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不使用PLC逻辑控制,完全用按纽和继电器
2,电机不需要变频,只起保护电机和额定输出的作用
3,两台变频器控制10台电机,电机依次切换
4,#1变频器控制电机正转,#2变频器控制电机反转
5,正转和反转切换通过继电器的触点错相来实现
6,#1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用前进继电器的触点连接,#2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用后退继电器的触点连接
7,首先#1变频器带动电机正转,等机器前进到前行程开关时由行程开关控制继电器切换,此时前进继电

   器断开,后退继电器接通,#2变频器带动电机反转,机器后退到后行程开关自动停止......再依次运

   行下一台电机
8,电机不需要变频,只起保护电机和额定输出的作用

我想采用下面的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1,前进继电器的触点配4个的,3个用于变频器和电机连接,另一个放在#1变频器的启动点STF点前控制#1

  变频器启停
2,后退继电器的触点配4个的,3个用于变频器和电机连接,另一个放在#2变频器的启动点STF点前控制#2

   变频器启停(反转已由触点错相,不用变频器错相)
3,这样一来,正转时变频器的启动和电机的切入是同时的,反转时变频器的启动和电机的切入是也同时

   的,这样是否对电机影响较小??(启动时,先合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器,停止时,先停变频再断开接

   触器,这样似乎是最好的,但不好实现???)
4,这样切换时是靠行程开关来转换两台变频器,这个瞬间转换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5,这种方法只是将两者的时间改为同时了,似乎比在变频额定输出时后切入电机好一些
5,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吗?

楼主:
如果把第四个触点,也就是启动变频器的触点换成延时接通的触点,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这样应该是能很规范的切换了!这种时候延时的时间顶多少比较好呢??1秒种好不好??

网友A:
你不必调速,不用变频器有何问题?这样用变频器会带来很多麻烦。

楼主:
是啊!以前的这种系统不用变频器的,每个电机加个热继电器就行了
现在用户要求用变频器,应该是想省电吧,但是不调速我感觉省不了电!

网友A:
1.5KW的电机用变频器能省多少电?买一个变频器要花多少钱?而且变频器容易出故障,你的客户是在自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