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E-100A异常

楼主(2005-10-26):
手头有一台三菱MR-E-100A驱动器,上电后报警代码“AL.1A”,故障解释是电机组合异常,实际电机是匹配的,不知谁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0 号参数设置错误.MR-E 系列的伺服,要在0号参数里面设置电机的功率大小,

楼主:
查过了,参数是“5010”,设置是正确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这位朋友你好!请问你是那里的?我公司可以维修各种驱动器! 13913732874     戴先生

楼主(2006-01-20):
请问会不会是MR-E的驱动器和电机间有版本不同导致的啊?

网友C(2006-03-14):
你的马达是不是HF马达?
如果是的话,原因是你的放大器的OS版本太低了,只能支持
HC的马达,解决办法:升级放大器的OS版本即可。但是这需要专门的
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