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楼主(2005-10-26):
我用单片机写的PPP协议栈驱动MC35I模块,传输层用TCP协议,可是当向中心发起连接的时候,有时中心显示的IP地址并不是10.X.X.X的,而是这样一个211.141.X.X的,端口号也不是我在单片机中设置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谁知道,麻烦解释下。如果中心用另一个模块拨号的话,应该算是在一个局域网中啊

网友A:
你说明的问题是正常的.在GPRS数据应用中,每个SIM卡在拨号后,得到一个本地的地址.例如:10.x.x.x.你显示的地址是GPRS GGSN的接入网关的地址211.141.X.X.这个地址和端口号是在动态变化中的

网友B:
同意2楼的观点。
gprs是通过移动代理服务器通向internet的。所以显示的可能是一个外网IP。

=============================================
GPRS、CDMA工业级应用终端。大量的现场实施案例供您参考。
一步一步教您使用GPRS、CDMA工业应用,欢迎朋友们交流联系。
联系方式:[/B]
MSN:lengcool@hotmail.com
在线直接联系:QQ:190988779[/B] <=点击直接用QQ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