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图形化组态与编程语言哪个更好?

楼主(2005-10-26):
请教各位大虾,对于DSC控制系统来说,模块化的编程和语言编程哪一种更好?请大家不吝赐教,小弟刚入行。做的系统还没有投入使用,现在有一个风机的联锁,我不确定用那种编程方式会更好一点,就我自己现在的认识是用模块编程能减轻自己的工作量,程序也简单易懂。但是学校的知识告诉我语言编程在速度上是有优势的,第一次做项目想做的尽可能好一点,所以我不好取舍。对于浙大中控JX-300X而言到底ST语言比模块能快多少?(这个系统的数据采集速度本来就慢 1次/s)

网友A:
现在IEC标准一共有5种语言,比较常用的就是模块和st,还有sfc,一般来说现在大部分人还是习惯使用模块化语言,我认为优点主要有方便编程,方便阅读,但模块语言不是万能的,所以最好还是辅助以st语言,把两种语言的优势结合。 就你的情况来说,我认为最好还是使用模块编程,方便以后维护,速度方面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取决于你所使用的控制器能力)

楼主:
谢谢大虾的指点。

网友B:
你试着用语言编一下 你就会发现 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疯的 呵呵

网友C:
如果你是高手就用语言编程,如果维护方便就用图形化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