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式流量计

楼主(2005-10-26):
有用过FOX的热式流量计的码 使用过程中发现测量偏大,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指教! 如果管道中没有充满流体,是应该偏大还是偏小,管道截面积与设置有偏差,会怎样?

网友A:
测气体的吧!热式流量计用不好的原因,又可能是流体中含水分较多!!!

楼主:
是测气体的,含水分多,带走得热多,测量偏大,可以理解,谢了
如果是测液体的呢,

网友A:
热式质量力量及绝大部分用于测量气体!,只有少量用于测量微小液体流量!一般工控行业不用,多用于实验装置。国内目前还没有相关产品。~

网友B(2005-12-02):
热式质量于测量干纯净气体。效果才能好!

网友C(2013-07-31):
一般仪表里面有一个K值设定的,如果是含水量恒定的话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设定这个值的。不是很清楚你们工艺流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