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试龙门吊经常虚接地,怎么找接地点呀.

楼主(2005-10-26):
就是电缆破皮,接头松动等,平常没事,破皮处碰上铁就跳闸.用表也测不出.郁闷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B:
把电缆接头拆下来,用摇表测一下接地电阻,逐步缩小范围就可以找到容易接地的地方了,之所以把接头拆下来就是防止高电压对对设备造成损坏。
仅供参考!测试时注意不要烧坏其他设备。

网友C:
激情老师说得对!就用兆欧表测,着重测经常晃动或活动的线,比如控制柜与门的连接线,还有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多数是因为线老化如果有时间和经历可以把线换掉,这样以后我想你最少半年不用做事了。

网友D:
可以把线换掉或用分段法检测故障点

网友E:
说句实话.这种故障没有仪器能测.要靠经验.这就是人与机器的区别.

网友F:
断电,用手模,从头摸到尾。

网友G:
  带电,用手模,从头摸到尾。

网友H(2005-12-22):
大家是朋友说的很对,这样的故障是很难找,有时候就要靠经验的.

网友I:
我也是搞龙门吊的。有次夜间作业,一送照明,即跳空开,最后只有一盏灯有亮。后来发现电铃处有打火劈啪声,是一根电缆接头破了,搭到了蛇皮管上,造成不完全接地,而电铃和照明是共用一电源空开,再分路控制的,所以一送照明开关即跳。电气设备隐蔽的接地,如果没有明显的放电现象,的确是让电工头疼的事,大家有没这方面的经验,多发表点看法啊!

网友J(2006-01-27):
对电工软故障是一件头疼的事,遇到过n次,出现问题后处理了3天,甚至半个月才能找到。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让它发生,直到开机就出现问题无法工作后处理。这个办法是烂办法,只有真正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用用。

网友K:
接地电流不十分大时,用零序钳表移动捕捉。

网友K:
在电源回路一起走线的情况下。

网友L(2006-10-22):
是的,很麻烦,串个负载,让接地的地方发热打火,观察即可查处

网友M:
教师理论

网友N:
做电工的最麻烦的一件事。

网友O:
经验、经验就是经验

网友P:
断电,用手模

网友Q:
串负载让接地点打火。应该行,要不就靠经验了

网友R(2007-01-09):
串负载让接地点打火。应该行,要不就靠经验了,串多大的负载呢

网友S:
我以前用过白炽灯泡

网友T:
可以考虑起重机做遥控,现在很多企业都在用

网友D:
遥控的造价提太高了,呵呵,靠经验还是可行之道

网友T:
要看你想用什么品牌的遥控,价格不一定的,遥控器品种很多
http://www.shunmey.com

网友U:
多检查拖缆和小车的过度处,限位开关的进线嘴处.多作预防性检查.

网友V:
下面引用由fandahe在 2007-1-10 19:17:00 发表的内容:
  多检查拖缆和小车的过度处,限位开关的进线嘴处.多作预防性检查.
--------------------------------------------------------------------------------------------
同意!!!经验很重要,一般都是在接头、管线口处、过渡处。还有先通过不同动作(大车、小车、起落)缩小故障范围。然后就是用手摸了。

网友W:
先通过不同动作(大车、小车、起落)缩小故障范围。然后就是用手摸

同意-玩主的观点

网友X:
经常移动地电缆是检查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