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报CAL

楼主(2005-10-26):
我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一运行就报CAL请问各位有知道是哪里故障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设定问题。把参数初始化后 重新调整后即可。

网友B:
如果是西门子MMV,MMD系列的,就把参数P88改为0.

网友C:
自整定在起作用,不影响你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