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蒸汽测量求助

楼主(2005-10-26):
我去现场看了, 管道离地面十米高左右,而且震动也挺大, 请问大家用什么方式测蒸汽流量最好, 而且对方怎么说也不用涡街.... ... 怎么办?

网友A:
你也是万群的吗?

网友B:
看多大口径的管道,一般震动很大,可以用孔板。如果口径太大,建议使用均速管的。

网友C:
你们是一家的还在这说?用孔板,带温压补偿。

网友B:
FF11: 他在出差。

楼主:
不是!我在外地出差 ,在现场呢!

网友D:
还是用喷嘴较好,加上温压补偿.

网友E:
如果震动很大,那就用孔板吧。最起码不怕振动啊,涡街要是强震动肯定不行!也别为难用户了!

楼主:
谢谢!
可是现场条件不是很好,而且客户还想节约成本。

网友F:
用锥型流量计吧

网友G:
我们测量蒸汽用托巴管,效果不是太好。

楼主:
客户想用涡街或者孔板,别的不予考虑!
再说对方也不是很懂,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E:
孔板!涡街用上肯定不行啊!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H:
用喷嘴在配买一台北京产罗斯蒙特牌3051差压变送器就完全解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