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温控仪和PLC通讯

楼主(2005-10-26):
九月份,做了一个小实验,实验的内容是如何实现三菱PLC和omron温控仪的通讯,以达到在PLC运行过程中可以根据条件随时改变温度控制器的PID值.但根据要求接好了线,根据omron温控仪的通讯协议(MODIBUS),编好了PLC的程序,但怎么也通讯不起来.用计算机和温控仪连,用串口精灵调试也不行(串口精灵的代码也是根据MODIBUS编的).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有哪位高人知道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请列举一二,如果有哪位高人做过,可以给予指点更是感激!

网友A:
仪表是232的还是485的

楼主:
是485的,我用了RS232转485转换器,和山武的温控器一通就行,山武的也是485的,所以转换器没问题,至于代码编写我查了n遍,应该也没错啊,请大家指点!

网友B:
‘和山武的温控器一通就行’‘代码编写我查了n遍,应该也没错’。查 DATA+、DATA- 。

网友C:
他们之间就不能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