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固体颗粒料位得连续计量

楼主(2005-10-26):
我看了一些文章,雷达得,超声波的,重力式等等! 大家讨论一下: 我得工况:料仓直径3m,高度20m,存放固体颗粒状原料,大小如大米粒一般;里面略有粉尘(不是很多,主要是投料过程中产生得)内充压缩空气,防止结块!我们已经有了ll,l,h,hh得位置传感器!现在准备安装一台连续计量得料位计量装置!主要目的是为了实时查看多少物料存在罐里面; 要求:质量可靠,价格低廉,免维护!计量准确(不要求精确);能够适应室外计量得要求,有良好得现场显示和远传功能;扩展性好! -------------------------- 欢迎各路豪杰踊跃发言,广告就免了。。。更欢迎有技术有经验得鼎立推荐!呵呵~~

楼主:
对了,俺忘说了一条!就是噪音要绝对得--没有!

楼主:
怎么没人了。。呵呵!午饭时间已经过了啊

网友A:
VEGA的雷达。

楼主:
太贵!最好国货。。代表国内新产品,新技术得!

网友A:
是不是密闭的容器,如果不是,可以使用超声波。价格不高。

网友B:
没必要非要用雷达

楼主:
超声波的什么牌子好些,有使用过的吗? 进来交流交流啊!工控这么好的平台就是交流啊!

楼主:
超声波有推荐吗? 大约的价格多少?

网友A:
我公司可以生产,价位在几千块。

网友C:
超声波不行,第一有粉尘超声波不好使用;第二是压缩空气超声波根本不能用.我建议用雷达,用对产品价格也不贵(15000元,固体20米量程的超声波这个价格也出不来,呵呵).

网友B:
超声波不行,第一有粉尘超声波不好使用;第二是压缩空气超声波根本不能用

谁说的?有依据吗?15000元只能买低频(6G)的雷达(说不定还是国产的)了,能用吗?最近遭到退货的,趴在现场不能用的可是不少。国内外物位领域对于低频(6G)雷达的物体应用早已有定义了。

网友D:
我建议用射源,即用放射物质来测物位,精度高,免维护,我想价钱因该不是很高.
自己的见解,请大家讨论.

网友E:
吭!  吭! 咳 呸!
这个帖子贴上来我就看倒了, 没有发言,主要是 有些小心眼."不要给我发短信,我没空看那玩意儿!不要给我发email,我会当作垃圾邮件处理!谢谢合作!" ------ 楼主这话 挺扎眼睛

看到兄弟们这么积极 忍不住了 飑几句:

1\超声波的能不能用是个问号 因为 "里面略有粉尘(不是很多,主要是投料过程中产生得)内充压缩空气" 这个条件给的不准确 .如果压力的确大 超过一个范围 或者粉尘很大的情况 超声波就不能用好

2\雷达物位计 要选发射角度小的, 兄弟们在争什么我看不明白,但是我发现大家没有注意 这个仓 3:20 的问题 快成导弹发射井了 . 要选发射角度很小的雷达, 数学我学的不好, 需要几度的发射角啊

3\从可靠上考虑,建议楼主用进口的设备,如果料的特性满足一定要求可以考虑用国产的射频导纳,但要和最有经验的供应商合作,特别是现场安装调试什么的; 如果楼主是自己单位用的估计最后价格也要1万以上

4\总的来说 这样的测量我会选择21000-28000-35000 左右的进口雷达

另外补充一点: 射线的我没有给客户做过,多半面临的问题是:A 用户对放射源的恐惧 B 具体介质对放射源的说法 C 可能会面临政策性的东西 比如生产安全手续 备案什么的

网友F:
顶一下:量子风说得对。

超声波的穿透力,相对雷达弱的多,密闭带压容器内,不推荐使用超声波测量物位,粉尘不多,但也会影响测量结果,超声波遇到粉尘也会反射。建一只用进口高频雷达,如:西门子40GHZ的LR400固体专用型。其他人家也有,但是LR400目前应用案例较多。 至于价格,一分价钱一分货,搂主自己看着办喽。

网友B:
西门子40GHZ的LR400固体专用型

写错了吧。24GHZ,有40GHz的吗?

网友E:
呵呵 红狮子 的太极打的不错啊 可惜漏洞太多 让人推了一把

网友G:
我建议还是用射频导纳或射频电容物位计比较好,这种物位计可以做到量程上百米,防挂料,免维护,精度高,价格合理。楼主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H:
用导纳或电容应该不错,但绝不能选带重锤的传感器.价格也便宜.

网友E:
请问楼上二位 知道楼主测量的是什么介质吗?

网友H:
不论,只要不是块状物,都有其不同于空气的介电常数,是否导电只是一个宏观概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尤其小量同学的话!我这“扎眼”的话就是想少点广告类帖子进来,但也打击了一大片,在这向各位道歉,尤其销售和做项目的,呵呵!
------------
另外,主贴可能表达不清楚,现说明如下:我们的产品是pet(涤纶或聚酯)切片,大小和大米(南方叫白米)差不多!这个容器(料仓)不是全密封的,也不带压!顶部的排气口保证里面不带压,且吹入的压缩空气能排出去!而料仓顶部吹入压缩空气(0.1bar)是保证在原料输送到料仓后,避免原料与大气接触,因吸收水分而容易在罐内粘结造成堵塞! pet切片本身很干净(含湿度有更高要求),里面灰尘很少,“略有灰尘”的意思就是原料是通过4bar压缩空气从地面直接输送到料仓后可能产生的灰尘,我觉得可以忽略!至于有人说里面通入压缩空气超声波会测量不准,不知是什么原因? ---- 大家看看我得这个工况,使用那种更合适?

网友E:
答老仪表工:您果然是名老仪表工 P服! 每个字都能说到点子上去

 lnp3: 你是个很讲究的朋友. 道歉就不用了 呵呵 无所谓 语言这东西很随意的 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 大家到这里就是 很投缘的 狂发广告的人 越来越少了. 我不反对推荐产品,但反对空洞的"卖瓜"
希望以后大家能多沟通 相互学习!

说超声波与压力的关系是因为 超声波是一种声波 它的特性 决定了它的传递是会受空气压力影响的.所以 多数超声波物位计 对环境压力是有要求的. 别的品牌我要查看资料,我们做VEGA的 超声波压力小量程的在3BAR 以下 大量程的在1.5BAR以下

另外一个闲话就是 设计参数和现场参数 有时候是有差异的 考虑问题的时候 要留够足够的余地 ,呵呵 所有有时候要试用 就这缘故.这些老仪表工一定很有感触吧

超声波的发射角度 还是可以的 但是到现在我还是担心 使用效果 你这个仓是气力输送的 我估计送料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干扰 而且这个干扰会延续很久 呵呵甚至到下次进料

我建议你是用雷达的 或者联系 试用射频率导纳的

楼主:
量子认为超声波主一是安装角度问题,二是压缩空气输送物料过程中测量会不准确。。。是吧?

网友I:
为什么不用称重传感器+智能显示仪表

楼主:
称重式的容易被物料埋在里面;而是性价比也不高!

网友B:
量子,这种工况,用超声波就可以了。只是探头的选型时,需要注点意。电容之类的,个人感觉不太适合用于固体测量,维护量大,且粉尘的粘附问题不得不考虑。
如果不嫌贵,用雷达也可以,不过需要选择测量低介电常数的雷达,一般会稍贵。这样的案例有很多。
因为口径较少,如要用好,需要注意几点:管壁是否光滑?是否需要修正导波系数?

网友I:
你可将整个料仓放在传感器上(一般放3个)

网友E:
 答复lnp3:
   " 量子认为超声波主一是安装角度问题,二是压缩空气输送物料过程中测量会不准确。。。是吧?"
我认为 主要是你这个仓的输送和出料可能是气力输送,如果是那样的话 仓里的料 总会有很多悬浮粉尘!

答复 王炳山:
 关于 称重传感器+智能显示仪表  我还真不是很精通, 但是如果仓已经建好了 再挪到传感器上有什么好办法实现吗? 同时也欢迎你实事求是的给大家介绍以下 你目前实施的类似工程的状态..谢谢!

 答复大名丁丁:
    超声波 用在这里我最担心的是 粉尘的问题, 这个粉尘也包括漂浮状态的原料
    电容的或者射频的 到底如何 我不能肯定 但不完全否定,所以我一再强调可以放上1个试用,担心的不是你说的挂料 而是近20米的缆长时间的正常工作的问题.到底如何 先用用看 不行就还给他们.
    至于"管壁是否光滑?" 你是指什么啊? 我来下"卖瓜" 吧,呵呵 VEGA的导波雷达 在这个项目上 用起来 应该是很合适的 喇叭口也可以但是相对贵些  类似的介质 VEGA 做了很多了 呵呵 我担心楼主描述的测量环境是需要防爆的 可能会贵些了..

网友I:
不知大家是否知道水泥散装发放系统,其就是用三个传感器顶住一料仓(可载重20T、40T、60T、90T),再利用仪表或计算机对其进行处理,显示料仓内物料的重量。如只用于显示料仓的料的多少的话,其实只用一只传感器和一台仪表即可。

网友H:
出去晃了几天,大家好.聚酯切片我有应用实例,效果佷好.用的电容的.时间也有几年了.还是要注意现场的处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导波雷达我觉得不太可行,担心物料会黏附在导线(导波体)上!电容是是开关量的吧? 模拟量的可以吗?

网友H:
模拟量4-20mA.有意联系我讨论讨论,13953195110.

网友B:
量子,其实这种工况一直都是用超声波占多数。可能因为VEGA的超声波在这方面不强。但是Milltronics在这种固体测量(粉尘不大)的领域的确有很多研究。加拿大本来就是矿业大国。当然用雷达也没有问题,但是对于经验不是很丰富的用户来说,用导波雷达的风险稍微大了点。当然,导波雷达相对非接触雷达的桔价格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B:
电容的或者射频的 到底如何 我不能肯定 但不完全否定,所以我一再强调可以放上1个试用,担心的不是你说的挂料 而是近20米的缆长时间的正常工作的问题.到底如何 先用用看 不行就还给他们.

一般的电容肯定用的不会很好;但是射频导纳问题应该不大。主要是介电常数的问题,大多数射频导纳能测到1.5的介电常数,而电容很难做到。当然,这要看对象,客户对物位没有很多经验,我的习惯是不推荐电容了。毕竟电容的调试也是个问题。

网友J:
我单位有 1、实时显示瞬间流量。 2、显示记录累计流量。 3、有各种输出信号,用于自控 4、有各种通讯端口与上位机通讯。 5、2005年10月12日授权的最新国家专利产品。(ZL200420074843.8) 6、批量生产,规格多,品种全。 7、校验台检测出厂,精度达国家二级计量标准,且稳定可靠; 8、产品可用于食品、化工、水泥、煤炭等众多行业的在线检测、自动控制,适用于一切颗粒、粉状物料的。

网友K:
联系东坤科技,网址:www.njdongkun.com 郭涛:13851613962  FCY系列粉位测量装置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该产品是本人的发明专利,在料位测量上本人也懂一点

网友L:
要是物美价廉用射频导纳,不过就是信号为开关量信号

网友M(2005-12-09):
忽悠用雷达的是否考虑过介质的介电常数?
考虑一下连续调制FWMC雷达

网友N:
我们自己的射频导纳和雷达。超声波可能够戗!
025-81644756周先生

网友O:
红外线啊,多放几个点啊

网友P:
看前辈们讨论的都很激烈忍不住想插一句,大家探讨一下有激光的可以吗?
激光既不需要考虑空气流动带来的影响,也无须考虑仓体形状(发射角度),仓内粉尘可以忽略,价格又要比雷达便宜。。。
呵呵, 菜鸟的说~~~~~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Q:
大名丁丁说的对!!!
超声波在有灰尘的工况下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在密闭容器中是不能使用超声波的!会有误动作!如果在容器中有通道可以考虑用超声波,但是要考虑压力问题;超声波的发散角度也是个重要的问题。一般来说连续量的外部都有个仪表(可选)可以直接读数,还有个4-20ma的输出口。你要求成本不能高,给范围,物位连续测量的传感器价格都很高,特别是进口的,一万左右到十几万都可能!
如果用进口产品我建议用E+H、p+f的产品。在物位控制上两个都是专业的。

网友R:
建议采用导波雷达,我公司的产品雷达两线制,带现场显示,和4~20mA输出,带HART协议,工作温度-40~150C,安装方便免维护,价格极具竞争力,欢迎垂询!
高频、低频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要使用好用,只选对的,不选贵的。不要盲目崇拜洋货,关键要考虑自身的需求,综合现场工况、产品成熟度、能否正确安装使用、供货速度、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综合以上因素的性价比。挺国货精品,树民族脊梁!价格从优,确保好用!

网友S:
如果安装容易实现用失重式计量比较准确,可靠。

网友K:
建意用FCY料位测量仪

网友T:
又不要控制,干脆在塔内安个摄像头加标尺算了。

网友U:
lnp3:你好!
可用射频导纳物位计试试,我们出的这种射频导纳对测固体料仓有很好的性能,在电厂大量使用。有兴趣可以E-mail;tjzkb05@126.com
会满足你的产品需求的。

网友L:
射频导纳物位计的用过,不是连续测量,是接点信号。VEGA的雷达不错,有万向型的。价格有点贵,5~6万。

网友U:
lnp3:你好!
射频导纳有两种规格,一种是开关型,叫物位开关;另一种是连续型。可以试试。E-mail;tjzkb0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