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

楼主(2005-10-26):
本人手中有一个FANUC A16B-1210-0510-01的电源,但Q14,Q15位置的开关管烧毁,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了,不知哪位师傅手中有相同的东西,能否提供 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你这个电源是那个上面的?一 般开关电源的开关管都是用的场效应管!

楼主:
好像是FANUC 10系统的电源,我尝试了使用较大容量的mos器件,没有工作,有震荡控制波形,两只管子是串联在高压之间的估计是同一个型号的,

网友B:
找相应的厂家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