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心有余悸:昨天我用了1kw的驱动器去带.75的电机

楼主(2005-10-26):
(无正文)

网友A:
有一点危险。

网友B:
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呀,本来就可以使用的呀.

网友C:
为什么‘心七上八下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5-10-26 16:57:00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心七上八下的’?
--------------------------------------------------------------------------------------------
因为虽然编码器一样,但电机的磁通和机械特性以及电阻都因为功率的不同而不同,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可以的吗?

网友D:
欧美的产品在驱动器中可以选择电机的种类,或者输入电机的详细参数,可以功率不匹配的使用。如果不输入电机的参数性能达不到最佳,没用过日本松下的产品,没法评论

网友E:
用大功率驱动器带小功率电机,好象本身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谁和你们说没问题的?如果转下是没问题,长期用你就送到我这里来修把!
上海市淮安路681号3f

网友E:
用大功率的驱动器带动小功率的电机,如果设定了电流限制,即使长期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F:
如发生过载现象,很有可能烧坏线圈,换个线圈的价格近似新买一个,松下不提倡客户这样试用,侥幸心里不可有!

网友E:
问一下,如果设置了电流限制,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网友G:
驱动器是什么?请练打字的朋友解释一下好吗.谢谢!个人观点我认为刘岩利说的对.虽然我不明白驱动器是什么.不过电机的性能我明白.

网友F:
电流限制是系统参数中设置,客户是无法修改的。

网友H:
本来就可用呀。有什么大不了的。[/b]

网友I:
功率相差不是很大,个人感觉应该没事。

网友J:
一般没什么问题。除非负载很特殊。

网友E:
“电流限制是系统参数中设置,客户是无法修改的。”
送下A系列,应该可以改吧?

网友K(2005-12-15):
本人使用多次没有问题,大马拉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