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消除模拟量干扰的方法~~

楼主(2005-10-26):
各位大虾: 在模拟量采集过程中,常常夹杂着干扰信号,有的可以通过硬件来虑除,也可以选择软件的方法来消除。 请问在西门子plc中有没有系统块来处理干扰,如果有是哪一个块呢?如果没有,自己编写程序怎么编呢?有没有什么好的编程方法还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小妹在这里跪谢了~~~

网友A:
可以使用多种滤波方法,siemens的模块有几款可以直接在hardware参数中设置滤波时间。
使用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案例:
用siemens300的实现案例:
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170

网友B:
向"激情如火"讨教,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