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消除模拟量干扰的方法!

楼主(2005-10-26):
各位大虾: 我使用现场总线的时候,在模拟量采集过程中,常常夹杂着干扰信号,有的可以通过硬件来虑除,也可以选择软件的方法来消除。 请问在西门子plc中有没有系统块来处理干扰,如果有是哪一个块呢?如果没有,自己编写程序怎么编呢?有没有什么好的编程方法还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小妹在这里跪谢了~~~

网友A:
可以使用多种滤波方法,siemens的模块有几款可以直接在hardware参数中设置滤波时间。 使用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案例:   用siemens300的实现案例:   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170

网友B:
输入x,输出y
y=ax+bx0,
(1>a>0,1>b>0,a+b=1,a小则滤波深度大)
x0=y

网友B:
请通过EMAIL索图,有现成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