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5-10-26):
各位大老我有一台160KW三菱变频器,能否拖动一台110KW和一台160KW电机进行变频和工频切换。

网友A:
应没问题,只不过拖动110KW时难以检测其过载。

网友B:
估计有问题,可能不能完成任务。 因为变频器在拖动电机50HZ运行时,变频器输出的电压相位与工频的可能不一致。当切换时,原来变频器的电压相位与工频电源相位的差别,有可能导致电压叠加致使电机电流很大,断路器会跳闸。 欢迎光临我的个人网站:http://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