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也用闭环

楼主(2005-10-26):
大部分基于步进电机的运动系统运行在开环状态下,因此能够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步进系统是唯一的一个不需反馈就具备位置控制能力的运动技术。但是当步进电机以开环方式驱动负载时,在指令步和实际步之间存在失去同步的潜在可能性。   闭环控制作为传统步进运动控制的补充,为有更高安全性、可靠性或产品质量要求的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的选择。反馈装置或某种间接参数检测方式在这类步进系统中“闭合了回路”,以校验/控制失步、检测电机堵转,并保证了更大的有效力矩输出。最近,步进闭环控制(CLC)在实现智能分布式运动体系结构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可行的闭环控制方法:   有几种技术目前可实现对步进电机位置、速度和/或力矩的闭环控制。按照可控性的程度递增排列,这些技术包括:计步、反电动势(emf)检测和全伺服控制

网友A:
在实际工位加装编码器可以实现闭环吗?

楼主:
还需要您的控制器配合才可以实现,如果控制器不支持反馈处理的话就实现不了了。

网友B:
to:阿Q
你是編碼器高手 我所見過 步進+編碼器的運用有多年歷史 只要控制器有介面就可以 但步進使用仍受很多限制尤其在高速 但這在閉環他可提共價格優勢 不錯選擇 但機台做的不好必須承受燒掉風險

网友C:
用光栅尺不可以吗?

网友B:
用光學尺在控制方式應相同 我沒用過 結果怎樣我不清楚 我想應該不會有人這樣做 光學尺價格遠勝編碼器

网友D:
闭环的步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如果控制器与驱动器不是一体设计,它只能解决传动误差的问题,对于真正的丢步,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如果驱动与控制是一体的设计,相对与传统的步进电机,他的节能效果比较好。
步进电机配合光栅尺使用,不是应该会不会有人做的问题,确实有人这样做,而且,从性能要求而言,光栅尺是不可能被旋转编码器取代的。步进闭环,解决的就是传动误差的问题。而从价格而言,步进电机也不太可能被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