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大功率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5-10-26):
各位高手我有一台160KW三菱变频器,能否用于控制两台160KW电机进行变频和工频切换,即先用变频器启动一台电机,当达到额定转速时,将它切入工频,而后用变频器启动下一台电机。

网友A:
请问负载是什么?90%情况下可以,只把变频器当软启动器使?太浪费了!

网友B:
可以!我今年就做了一个三菱F540-220KW的,就是你所说的那样.

楼主:
负载是水泵,进行变频和工频切换时电流是否很大。

网友C:
切换频率49.5,相位搞对否则有你好看。

网友D:
请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162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