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西门子人机界面求救!!

楼主(2005-10-26):
各位大虾你们好!!小弟刚刚接触人机,现在用的是西门子人机界面型号TP170A,与S7—300通讯。我需要自己做加长通讯缆。都需要准备什么呀??什么型号的接头?几芯线?还有怎么接??

网友A:
9针232公母座吧

网友B:
主要看你做好长的,如果不是很长的话,就用232的吧。2,3,5一一对接就可以了,都是母座

网友C:
TP170A与S7—300通讯好像不是232吧?

网友D:
如果买一根MPI电缆就很方便,直接接MPI口

网友E:
市场有卖的,很便宜!9针.232公母座。

网友F:
看你们都说些什么
应该是3。4。5。8对接就好了,MPI就是这样的。
下载线才是2,3,5错开接

楼主(2005-12-05):
我已经做好了,两个PROFIBUS接头,一棵双绞线就OK了

网友G:
你的做法这样才对的,你这样就构成MPI网了,当然就对了,上面说的是下载画面的,答非所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