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0-26):
欧陆590+使用中是否必须使用进线电抗器,请友人赐教!Thank You!

网友A:
几乎所有的伺服驱动器的手册上,都要求在进线端安装电抗器,但是很多用户都不装。我想,可以有一个不太合适的比喻:冬天是否必须穿棉衣?不穿也不一定会死,但是穿上会舒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