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求助,急

楼主(2005-10-26):
我用的是wincc6.0 操作系统是XP,win2000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只要一激活报警就无法激活项目,报警激活去掉,一切正常 每次都是激活alarm logging runtime到6%的时候过不去

网友A:
那就是您的报警组态有问题,编译不过去才出错的。
检查看看是否配置正确。

楼主:
thands  激情
我检查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