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T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05-10-26):
我有一台CT GPD 3405 37KW的变频器,除参数Pr0.00可以改变之外,其余的Pr0.01—Pr0.50都不能改变,咨询上海总部,也没得到结果。我想也许是操作工不小心设置了用户密码,可是要找出这个密码(在数字0-255中),需要逐一实验,很繁琐。请用过这种变频器的工友给予指点,怎样才能改变参数?电话:0512-68289509 电子邮件地址:cxf9876@sohu.com

网友A:
1。参数初始化,然后再调试。
2。要知道密码,密码有几个等级的。

楼主:
谢谢EUROTNERM590:我已经多次初始化,都不行。我的这个密码在Pr0.34里面,是用户密码,缺省密码是149,用户设置密码后,虽然显示的是149,但真的用户密码是隐藏的。如果不是密码的问题,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B:
0-255还有可能试.但现在的密码不止是三位数.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有一块心片坏,以前我也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