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川的变频器做PG矢量控制时怎么通过输出信号来控制报闸?

楼主(2005-10-26):
做开环报闸时,只需要一个零速信号就够了 但做闭环时,由于速度值在报闸前变频器无法得到,故一个零速信号是不够的 我询问了安川的技术支持,他说一般做报闸信号,是靠“过力矩信号”来set报闸,然后靠零速来reset。但实际中,过力矩信号会引起变频器的故障,而我的程序中,变频器故障时是不允许动作的。不知我讲清楚了没有,希望大家能给我帮助,十分感谢! 对了,今天我打安川的技术支持,北京、上海、广州都打不通,说是空号,是不是小日本干不下去了啊,偏偏我还要搞日本货,惭愧啊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还是我说的不太清楚,我自己有了答案:H2-01=37

网友A:
请RA70回复,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想请教由变频器输出控制抱闸开、闭时的参数设置,谢谢!

网友B:
 可以电话联系吗?.我的电话0574-81312775
随时可以联系.

网友B:
请问. (但做闭环时,由于速度值在报闸前变频器无法得到,故一个零速信号是不够的),不是很懂.说说你的故障现象,
我在化纤工厂里做了几台机器.都是变频器在换电路(两路供电)的时候跳故障.然后我用我的机器换装后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