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ci830模块为什么会坏?

楼主(2005-10-26):
lee76:  我公司用的abb的ac800 f系统,但在使用过程中,反复出现了通讯模块ci 830的故障,后经abb公司确认为ci830模块中的元件烧坏,并建议我对供电系统进行检查,我用示波器检查后确认供电部分的杂波基本没有,用万用表对电压进行检测为225v。也没有问题,后检查接地等情况都没有问题。在烧坏模块更换新模块的10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模块就有会处于不稳定状态。我一开始认为是abb模块的质量问题,因为其它的系统如西门子和ab的都没有问题,但后来在使用另一家进口仪器时发现也会产生类似的故障,烧毁部分模块,监测电源都没有问题,请教板主,你认为是什么部分产生的故障原因,应如何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如何避免发生这样的故障呀。谢谢了。 激情如火: lee76给我发的上述信息,我把它转贴在论坛上,也请大家帮助他想想办法,我觉得上述说到用示波器观察电源还可以,是否只是短时现象,偶尔会出现电源尖峰,建议可以添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或添加滤波电容对电源进行处理,另外除了电源有可能还会有网络线路的串扰引起模块烧坏,建议添加总线隔离。 以上建议供您参考,如果解决问题,请您及时反馈。

网友A:
CI830应该是使用24V供电,请确认一下24V电源是否正常,我曾经遇到过CI830元件烧坏,是因为系统接地有问题所导致的,请再检查一下24V是否单独接地,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和柜子是否完全隔离。

楼主:
给ABB公司提一个建议,即时系统接地有问题,24V接地也不应该把CI830元件烧坏。
不知是否准确,请ABB公司指正。

网友A: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CI830下面所接的卡件某一个有问题,但因为都是串接在一起的,所以反映到CI830被烧坏,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检查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坏了的那个卡件本身没有表现,要一个一个的进行排查。

网友B:
是同一个地址的还是不确定的?

网友C(2005-12-11):
我这里用的是AC800M/C ---》CI854---》CI840---》S800 I/O
当然也有少量的CI830等卡
经常出现CI854通讯FAULT以及AI895等卡出现FALUT,更换卡和底座才有效,出了问题基本都退还给ABB的。。。。

网友D:
我也听说过几个CI830坏了的

网友E(2006-04-06):
偶用了好几个现场,跟电源有关

网友F:
我们单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三次,发现CI830坏与现场的环境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潮湿粉尘大的环境更容易坏

网友G(2006-09-08):
我们这里也坏过CI830,具体原因查不出,换了了事

网友H:
我们也遇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I:
不知什么原因ci830早期失效的较多,在一个星期内就坏了三个,好在ABB给换,就是麻烦点。但投运后,两年都没问题,不知大家有无遇到,大家交流下。谢谢!!!

网友J(2006-10-20):
我公司用的一个CI830也烧坏了,是计算机柜用到现场时就烧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K:
模块还很贵。

网友L(2007-03-16):
我没有遇到过,我这里在调试的时候220VAC串近来了,把DI卡给烧了,上面的AI卡没有问题

网友M(2010-12-22):
请教:ABBCI830模块TX灯不亮,是模块坏了吗?重启后也不行。

网友N(2011-07-25):
那个公司会修CI830

网友O:
这种情况很多,多办都是现场接地问题导致,我在现场的时候也是这样,AI830烧过几个通道,换一下其它通道,把线接到备用的通道上,显示正常

网友P(2012-06-14):
我们公司有全新CI830,SA801F,EI803F出售,有需要记得联系010-83682956-8007

网友Q(2012-10-25):
我朋友修过CI830,貌似也是烧坏的,自己修好了。可咨询他623719365@qq.com ,闲人勿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