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汽相温度和液体温度

楼主(2005-10-26):
有个保温罐需要控制里面液体的温度。本打算把温度传感器插入底部,这样可以测量里面液体的温度。但需要开孔。于是我打算借用原设备的孔。把温度传感器安装在罐的顶部。测量里面的汽相温度。请问这样可行吗?温差大吗?

网友A:
气体和液体你认为差别大吗?

网友B:
好象不行

网友C:
从上面插入的话,探头可以选择长一点的,能接触到测量液体为准,当然成本也会高一点

网友D:
这样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气体和液体的温度差别是比较大的.
当然如果你对该参数的要求不高时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对该温度的精度要求高不?

网友E:
买一只能够接触到液体长的铠装热电偶(10m或20M)借用原设备的孔。把温度传感器安装在罐的顶部.在买一块厦门宇光产的AI-708表配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