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控制中的问题

楼主(2005-10-26):
大家好: 我现在刚接触总线控制,我是做生产线的,我们所采用的总线很多,有profibus,canbus,asibus,interbus等,有时一条生产线上要用到好几种总线,我想请教各位工控高手,它们最基本的区别在哪?程序怎么来同时控制这些总线? 非常感谢!

网友A:
您的问题比较复杂,我只能简单给您讲讲
这几种总线多是应用层和网络层的区别,物理层的区别也有,如果要控制这些总线上的设备需要添加相应的接口模块,用软件进行总线数据地址的配置,用程序来调用即可实现。实际的操作因各种总线的区别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