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变量怎么让它按固定的时间记录数据

楼主(2005-10-26):
请教一下,如何让INTOUCH的变量让它每30秒记录一次,而不是按记录死区记录; 另外,如何设定一个变量,让它监视与abPLC的通讯状态(dde协议与rslinx)。

网友A:
1. InTouch 不能设置这种记录方式.
2. InTouch 有一个内置的Topic: IOSTATUS. 建立一个项目名为你的访问名(abPLC?)的变量来监视通信状态.

楼主:
controller你好,我不是太明白,假若我建立i/o离散变量com来监视通讯,它的访问名(应用程序名,主题名)应该怎么建立,项目名为我的访问名abplc。上次的问题按你的办法解决了,谢谢你

网友A:
应用程序名:view
主题名: IOSTATUS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