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相比电机三角形接法比星形接法有什么优点?

楼主(2005-10-26):
请问相比电机三角形接法比星形接法有什么优点? 为什么要通过转换最终采用三角形接法工作???

网友A:
一般7.5KW以上电机都是三角形接法,如果直接启动电流会很大,所以一般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B:
星形到三角形是为了降压

三角形接法可以去除三次谐波,

网友C:
谈不上谁比谁有优点吧.主要是看你要降压起动或者大转矩启动吧.  不同的地方不同用法.
楼上说“三角形接法可以去除三次谐波”不知有什么用途,赐教?

网友D:
起动转矩大。

网友E:
5.5kw以下用星形以上用三角形,星形启动转矩小,三角形转矩大,转换三角可降压。

网友F:
三角接法的好去是起动转矩大,在一些对起动转矩要求较高的场合比较和室,但他起动电流大对电网电压拨动较大

网友G:
同一电机三角形接法功率是星形接法的三倍

网友H:
星型接法的运转电流要比三角形接法的高

网友I:
不能说谁比谁优,应用场合不一样。谈它们的异同点倒是个好主题。

网友G:
星型接法的电流比三角形要低

网友J:
可能是为了充分发挥电机的能力吧。

网友K:
Y型接法绕组耐压可低一些

网友L:
3kw以下用星形

网友M:
优点之一,三角形可以方便的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投资少,简单。
还有,Y系列的电机从4KW开始就全部采用三角接法。

网友N:
星形接法主要应用在高压大型或中型容量的电动机中,定子绕组只引出三根线。而三角形接法主要用在低压中型或小型容量的电动机中,定子绕组引出6根线,根据需要接成星形或三角形。
还有一点,采用星形-三角形降压启动时,星形接法的相电压和相电流都降低了,相应的启动转距也减小了。这种启动方法有一定局限性,那就是电机必须是三角形接法。现在的大中型电机都是星形接法。

楼主:
凡是正常运行时三相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运转的三相笼型感应电动机,都可采用Y-D降压起动。起动时,定子绕组先接成Y联结,接入三相交流电源,起动电流下降到全压起动时的1/3,对于Y系列电动机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IN的5.5~7倍。当转速接近额定转速时,将电动机定子绕组改成D联结,电动机进入正常运行。这种方法简便、经济,可用在操作较频繁的场合,但其起动转矩只有全压起动时的1/3,Y系列电动机起动转矩为额定转矩的1.4~2.2倍。

网友O(2005-11-29):
三角形主要是转矩大

网友J:
3角接法比星形更能充分发挥电机性能。你想,线圈能承受380,却运行在220,是否是浪费?

网友P:
就是说马达启动时绕组为Y连接,待转速增加到一定程度是再转换为三角连接。
这种启动方法可使每相定子绕组所受的电压再启动时降低到电路电压的1/根号3(不会打根号了),其电流为直接启动时的1/3。
由于启动电流的减小,启动转矩也同时减小到直接启动时的1/3。
所以Y连接转矩小,三角连接转矩大

网友Q:
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只是制作成本低,损耗小一些,这个问题不需要我们考虑.我国好象是4KW以上为三角接法.是设计者综合考虑的问题.我们只做了解.个人观点.

网友R:
一般功率电机,4KW以下的都用星形接法,而4KW以上的不满13KW的都用三角形接法而13以及13KW以上的看负载情况一般都用降压启动,如星三角,自偶变压器启动,延边三角形启启动,串联电阻降压启动等等

网友S:
这个问题很好,三角形接法时额定电流小,但绝缘等级高,一台电动机采用什么接法要经过经济技术比较后确定

网友F:
的来说就是三角形接法的优点就是星形接法的缺点,同理星形接法的优点就是三角形接法的缺点,认此,怎么接好,还是要看设备的运行条件,

网友T:
我认为优点是相对的,各有所长,只是要结合实际。因为电机的起动电流比较大,开始起动时采用星接是为了减少起动电流,再转用三角接满负荷工作。

网友N(2006-02-11):
  凡是正常运行时三相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运转的三相笼型感应电动机,全压起动时,每相定子绕组电压为380V,星-三角启动时为220V,对吗

网友N:
凡是正常运行时三相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运转的三相笼型感应电动机,全压起动时,每相定子绕组电压为380V,星-三角启动时为220V,对吗 ,要对的话,为什么两种启动方法电流有1/3的关系呀????????,

网友U(2008-02-20):
我想问一下   本来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机  让他一直运行在星形接法   转速会有影响吗

网友V:
“本来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机  让他一直运行在星形接法”
如果电机的负载超过50%,速度将明显下降 ,电机将发热严重,长期运行将烧毁。
如果负载已接近满载,速度已无法维持正常,电机将随时可能烧毁。
如果负载低于40%(额定值),速度略有下降,但基本不变,电机可以长期正常运行。

网友V:
下面引用由困惑小学生在 2006-2-11 13:38:00 发表的内容:
  凡是正常运行时三相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运转的三相笼型感应电动机,全压起动时,每相定子绕组电压为380V,星…
--------------------------------------------------------------------------------------------
楼上的:
你考虑的是电压,如果你同时再考虑电机内部的阻抗关系,是否也是1.732?两个1.732相乘不就是3吗?

网友W:
1、同样一台电机,可以安装绕成Y型绕组,也可以安装绕成△型绕组;
2、同样一台电机,安装绕成△型绕组时,导线截面小,串联匝数多,工作相电压高,相电流低;
3、同样一台电机,安装绕成Y型绕组时,导线截面大,串联匝数小,工作相电压低,相电流高;
4、△型绕组要求三相对称性要好,电源对称性也要高,这样就不会出现环流,否则会发热,增大损耗;
5、Y型绕组在三相对称性不好、电源对称性不高时,不会出现环流;
6、在使用上,△型绕组可以用Y-△启动方式启动,而Y型绕组不能用Y-△启动方式启动;

网友W:
7、由于电阻热损耗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所以同样一台电机,安装绕成△型绕组时热损耗小;

网友X:
星形的比三角形的转矩小吗?

网友W:
1、同样一台电机,绕组形式确定后,必须按照名牌要求去接线;
2、同样一台电机,绕组形式确定Y型后,名牌要求Y型接线时,你接成△型,电机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3倍,电机迅速烧毁!
3、同样一台电机,绕组形式确定△型后,名牌要求△型接线时,你接成Y型,电机电流会低于额定电流1/3倍,电机无力,空载可以启动,额定负载运行时,电机速度急剧下降,直到堵转烧毁;

网友Y:
   要説优点吗,各有千秋,主要是看负载的性质,特点。一般地轻载设备习惯上接成星型,优点启动电流小,对于启动力矩比较大,重负载设备要求角接,以获得较大的力矩,但为了降低启动电流和对电网的冲击而采用降压启动以达到保护电网和节能的目的 跳出节电的误区,再谈节电技术 珠海艾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 最近,随着国家关于能源的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节能产品,生产厂家尤如雨后春笋,节水的,节油的,节气的,尤其是节电产 品更是五花八门,系统节电器、电动机节电器、灯光节电器、空调节电器、锅炉节电器、抽油机节电器……等等。 网上关于节电的帖子是铺天盖地,什么説法都有,生产节电器的厂家説只要有电器的地方就能节电,使用了节电器的用户又说是骗人的,不是没有节电效果就是节电率太低,投资回收期太长,根本没有可操作性。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以上这两个极端的说法,主要是大家对节电这个概念和行业存在一些误区。首先,我们説节电是针对用电设备电能使用有无浪费来説的,理论上来讲,有浪费,才能有节约,没有浪费,何谈节约?浪费得越多,节约的空间相对就越大,节电率也就高(前提:节电器必须是真实有效)。但是并不是节电器厂家承诺的节电率越高就越好。也不是某一种节电产品就适用于所有的用电场所,就像没有哪一种药可以治百病一样,没有万能的节电器。节电率的高低也要根据用户供、用电系统及设备的实际运行工况(工作状况)和生产工艺来决定,如果一个企业管理的比较好,设备的选型、配置比较合理,生产工艺又没有造成用电设备电能浪费得因素,那么,对于这样的企业在用电方面来説,可能节约的空间就很小,几乎没有潜力可挖。反之,节电空间就大,节电率就高。 那么如上所説的企业多吗?回答是否定的,笔者这几年去的企业比较多,每年在企业里的总天数近300天,大的、小的,国企、私企,上市的、没上市的,了解了不少,真正如上所説的没有潜力可挖的企业还真不多。相反有些企业在与我们进行沟通和技术交流时説,我们这里管理得很好,设备选型也比交合里,没有节能的空间,但是通过我们対他们企业变配电系统的了解和对用电设备的运行参数检测后发现,实际工况并不如他们所説。几乎所有的企业里都有可操作的空间,之所以那样説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或者是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实际的工况。另外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节电市场比较混乱,鱼龙混杂,节电行业没有一个行业标准,各个生产厂家执行的实际是企业标准。生产厂家,代理商都觉着这个大环境比较利好,都想趁机分块蛋糕。某节电器厂家通过检测承诺节电率(3-5)%点,代理商为了拿下这一单承诺(5-8)%点,另一节电器厂家为抢到这个单,承诺(8-10)%点,搞“浮夸风”打价格战互挖墙脚。最后的结果是谁都没法做,谁都别做,即使最终哪一家做了,也只能虚虚实实,受害的是终端用户,也就给终端用户造成的印象是这个行业水分太足,投机太多。所以抵制情绪也很大大。为这个行业带来太多的负面,是整个行业的市场拓展受到阻力。 有些节电器生产厂家甚至不去现场进行实地检测,不对终端用户的供用电系统及其设备的运行状况充分了解,或者仅凭客户听説的设备运行的某个参数就做出方案,承诺节电率多少个点,有的终端用户的主管领导是“外行管内行”,在节电器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工况检测时,可能由于人手紧,怕麻烦,不配合,説我们厂变压器容量多大多大,你就按这给我上设备吧,投资多少钱?回收期多长?……做节电哪有这么简单?对于同一企业来説,不同的系统,不同的电压等级,不同的用电设备,不同的线路长短,不同的导线材质,不同的工艺流程,不同的工作时段,不同的负荷性质,节电的空间就不同,选用的设备也就不同,因而节电率的高低不同,当然投资回收期也就不同。我们只有把用户的供、用电系统及其设备的运行特点,工作特性,,电源侧,负载端,额定电气参数,实际运行电气参数,运行时间,生产工艺流程……等等都了解清楚,才能针对某些区域的浪费采用合理的方法,选取合适有效的设备,在不改变生产工艺流程,不影响设备安全,不影响产量,产值的前提下争产节约,争资节收。达到预期的效果,收到预期的效益。 http://www.ener.cn http://i.cn.yahoo.com/04100207511

网友Z:
  ........................................

   Y系列的电机从4KW开始就全部采用三角接法,
.............................................
   电机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主要是下线方便,

  小电机三角形接法---线径小,匝数多,不好下。

 大电机星形接法---线径大,也不好下。 有时手头没有合适的漆包线,可把星形改成角形,也可把角形改成星形。都可以的。

网友AA:
 "刘工"讲的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AB:
该星接就星接,该角接就角接,不能乱

网友AC:
三角型接法,与星型接法相比没有优缺点之分。
用三角还是用星型,
要看你的负载,电机,用途。。。。。。。。。。。等等
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讲,星型接法
是小负荷。
三角型接法多好是大负荷。
为了减小启动时候的启动电流的冲击,
一般采用星三角转换的电路,
但星型起动转矩只有三角全压起动时的1/3。
星型的启动电流也是三角启动的1/3。

网友AD:
电机正常工作时接成三角形还时星形是由电机设计时决定的.同一台电机可以根据其功率,转速,绕组形式,工作电压决定其绕组的圈数和线径.

网友AE(2008-06-29):
有一台4kw的电机,铭牌标的是星形接法,但接线盒内是角形接法,(这么不严谨,估计不是什么大厂的东西)我担心出事所以就把它按星的接法接,带油泵转时电流有3点几安,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但我就是不明白这台电机到底是什么接法,大家有什么判断的方法吗?

网友AF:
三角型接法与星形接法: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后做出合理的选择才是,1电机的功率大小,2负载大小与匹配情况,3负载的特性(风机,空压机).一般情况都是运行在三角形接法下的功率进行匹载,这种情况下小于4kw以下的电机不必星三角转换启动,要大于4kw以上的电机就要星角转换启动才是,且有的系统要脱载(如大的风机要关闭进风门)才行,这样降低电机的启动电流减小对电网的冲击(稳定供电系统,且节能).有些电机只能工作在星形接法下,因为它三角形接法下的额定电压为220V,(有些sew的电机还有些台商从台湾带进的设备上的电机)因为我国电网的三相供电电压为380V,要是不改接星形接法工作接入380V电网是要烧坏,当然要在力矩和功率满足条件改接成星形接法才是。供参考

网友AG:
                      3kw以下的 电机是星型接发、    3KW以上就是角型接发了       它本身就是这种设计方法的哦~!

网友AH:
我想问一下什么是三角行的,什么是星行 啊.我的邮箱xuaijia21689@163.com

网友AG:
                      晕

     是装的吧

   不懂~!

网友AI(2008-11-26):
电机名牌上只标380V三角形接法,如果改成星形接法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J:
学习了,呵呵,不错,讨论的很彻底啊!

网友AK(2009-04-13):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AL:
一般7.5KW以上电机都是三角形接法,如果直接启动电流会很大,所以一般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AM:
      30KW 水泵可以直接启动么            降压启动的标准是什么                 星角启动的标准是什么             请老师们赐教

网友AN:
电机名牌上只标380V三角形接法,如果改成星形接法会有什么影响
---------------------------------------------------------------------------------------

相当于供压不足,额定功率只有原来的1/3,力矩为1/3,这样表现为

力量不够,如果负载较大,电机电流变大,电机发热而烧坏

网友AO(2009-07-11):
星形接法
  把三相电源三个绕组的末端、XY、Z连按在一起,成为一公共点O,从始端A、B、C引出三条端线,这种接法称为“星形接法”又称“Y形接法”。
  三相电的星形接法是将各相电源或负载的一端都接在一点上,而它们的另一端作为引出线,分别为三相电的三个相线。可以将中点(称为中性点)引出作为中性线,形成三相四线制。也可不引出,形成三相三线制。当然,无论是否有中性线,都可以添加地线,分别成为三相五线制或三相四线制。
  星形接法的三相电,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而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当三相负载平衡时,即使连接中性线,其上也没有电流流过。三相负载不平衡时,应当连接中性线,否则各相负载将分压不等。
  星形接法主要应用在高压大型或中型容量的电动机中,定子绕组只引出三根线。对于星形接法,各相负载平衡,则任何时刻流经三相的电流矢量和等于零。
 三角形接法
  三相电的三角形接法是将各相电源或负载依次首尾相连,并将每个相连的点引出,作为三相电的三个相线。三角形接法没有中性点,也不可引出中性线,因此只有三相三线制。添加地线后,成为三相四线制。
三角形接法的三相电,线电压等于相电压,而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倍。

网友AP:
3kw以下用星形以上用角形

网友AQ(2009-10-28):
我受益匪浅,谢谢大家了。老师们

网友AR(2010-02-05):
引用 网友AM:
关于      30KW 水泵可以直接启动么            降压启动的标准是什么                 星角启动的标准是什么             请老师们赐教

根据供电变压器容量大小,变压器够大的话,水泵还是直接启动好。

网友AS:
学习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E:
关于有一台4kw的电机,铭牌标的是星形接法,但接线盒内是角形接法,(这么不严谨,估计不是什么大厂的东西)我担心出事所以就把它按星的接法接,带油泵转时电流有3点几安,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但我就是不明白这台电机到底是什么接法,大家有什么判断的方法吗?

现在的电机有很多不是正规厂生产的,3KW的有些标的是4KW

网友L:
对:wx123 关于

     请问相比电机三角形接法比星形接法有什么优点?
  ........................................

   Y系列的电机从4KW开始就全部采用三角接法,
.............................................
   电机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主要是下线方便,

  小电机三角形接法---线径小,匝数多,不好下。

 大电机星形接法---线径大,也不好下。 有时手头没有合适的漆包线,可把星形改成角形,也可把角形改成星形。都可以的。
内容的回复:

做人别太装,你跟本就不懂电机,Y接和D接,和下线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T(2010-07-01):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设计有六个端子,Y/△两种接法并立,Y形接法和△形接法可以适应不同负载,自从1887年电动机诞生,人们便发现其存在着大量电能无功损耗的问题。1897年,世界电磁理论界普遍预言:“一旦做到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自动转换,就能节电40%以上。”然而百年来为了解决这一课题,有许多科学家倾其心智却抱憾而终;又有多少专业技术人员毕生钻研而无果。 电动机运行方式在星形、三角形之间双向自动转换是困扰世界科学家百年的技术课题。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日、美等国就先后成立专门研究机构,耗巨资进行长期研究和试验,但至今未能解决这一难题。困难是电动机运行方式在星形、三角形之间转换,依靠人工控制是没法实现的,需要一个精准的,高超的自动控制才能得以实现。2007年该课题已被攻克,请登录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AU(2010-12-06):
引用 网友AJ:
关于学习了,呵呵,不错,讨论的很彻底啊!

电机的额定电压由380V变为了220V电机相当于欠压运行,会造成出力不足。电机发热。

网友AV:
谢谢大家,写的真是太好啦。

网友AW(2011-04-08):
不错,电机运行比较复杂情况也有不同

网友AX(2011-05-08):
引用 网友AB:
该星接就星接,该角接就角接,不能乱

网友AY:
讲解很详细,受教了,很棒

网友AZ:
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www.gzkowo.com或www.gzkowocnc.com(广州科沃工控),里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文章”写得不错,可供大家自学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

网友BA:
学习了 受益匪浅啊讨论的很彻底讨论的很彻底啊!啊!

网友BB(2011-11-22):
星接用于轻载   角接用于重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