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Pt100采用四线制的话,应该两边各有2根引线,有卖的吗

楼主(2005-10-26):
很多卖的都是两边各引一根线的

网友A:
我有。

   汪玉龙  13911759599

网友B:
直接各引出两根线即可

网友C:
可以自己处理。

楼主:
市场上是不是卖的很少啊

网友D:
我有存货,低价出售。需要与我联系:13151158261

网友E:
四线一般是二等以上标准电阻,普通电阻不用。这是用恒流源的方法来消除导线影响的方法。

网友F:
 大山人,
老大,
有没有具体点的资料阿,
刚好对这点不了解。
先谢了!

网友F:
yyq437@163.com

楼主:
我的毕业课题用这个 过一段时间就会买

网友G:
买一个铂电阻,,搞一根线截成四段一般长的,铂电阻每根脚上同一位置焊两根线。当当当当~~~  传说中的四线铂电阻诞生了。成型产品有压力接口、接线盒的一般不会超过200,除非你要316不锈钢或17-4不锈钢做外壳。其引线根据温度范围不同选择材料也不同。你毕业设计用?不会做二次表吧?

网友H:
四线制应该是引出线采用四线制的,元件很少见四线制的.有厂家可以做的,当然,我也能的,有时间可以聊聊.
      fzhming@sohu.com

网友I:
卖热电阻的都有这样的哦

楼主(2006-01-15):
这几天就要用了,

楼主:
多少钱一个 ,发到我的邮箱,先买两个试验 ,以后还要买,引线每根大约2米到三米 addisonqhd@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