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选选进水阀?

楼主(2005-10-26):
帮我选选进水阀? 有一圆形的容器罐,容器底部有一进水口,要自动控制该容器的进水到1000升所在的刻度处,因为是计量用的所以允许的偏差很小,为±3毫升以内。我想用PID控制,现在的难题是如何选阀,为了满足这种高精度要求,有没有相关的流量可调阀?进口的流量可调阀一般的响应时间是多少,能否满足我的实际要求?

网友A:
用低压压力传感器作为液位的信号,用电磁阀控制进水流量。

网友B:
1000升水重量是一吨!1升=1000毫升.±3毫升的误差.百万分之三.太难了!何况是底部有一进水口.就是顶部有一进水口也很难作到.

网友A:
那要看圆筒的直径有多大,直径比较小(细长桶),控制就相对容易一些。

网友C:
个人认为:底部进水要求达到±3毫升的精度,可能不太现实——因为进水压力得保持一定值以上。。。

楼主:
容器顶部的直径是167mm,允许的高度偏差是±0.2mm,按照这样来换算,允许的容量偏差就是±3.796ml。如果实现不了,我就要绝望了!

楼主:
其实我的意图是这样的,用两个阀工作,一个是大流量的电磁阀,一个是小流量的可调阀,最开始用大流量电磁阀进水粗控,进水到快接近1000升刻度时,改用小流量可调阀进水精控。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方案也可以,液位传感器也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D(2008-05-15):
你提供的参数还不够完全,只有容器的容量,没有出口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