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同时调用板卡提供的dll是否会有冲突?

楼主(2005-10-26):
我现在使用研华的板卡pci1711,在VB环境下编写俩个工程,一个是通过ai0采数,另一个使用ai12采数,同时运行时前一个工程的输出结果是错误的,采的数据既不是ai0的,也不是ai12的,好像是一部分信号。到底可不可以这样使用dll呢?还是我的程序有问题?有人可以帮我一下吗?

网友A:
一般的 AD card 都只有一顆 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您不能讓那顆 ADC 同時對多個 channels 作取樣. 多個程序之間, 您得作好同步控制, 避免其同時 access 該板卡.

网友B:
控制好采集程序调用的时序是很重要的,既要保证实时性又不能出错。所以建议增加判断机制,在一次调用未完成之前防止再次调用函数。

网友C: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
解决方法:
1:用采集时用两个采集通道同时输入,再按顺序将其分离。
2:将两个采数分离的数据按顺序连接到你所需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