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变频器过流

楼主(2005-10-26):
东芝S9--15KW变频器一运行 就报OC1或OCA 模块和电流检测已更换 依然如此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负载是否过大?
2:选型有没有问题?

楼主:
没拖电机 不知还有那方面问题

网友B:
检查驱动电容是否漏水。

网友C:
1.请检查参数能不能修改,如参数F700及电子电译这条参数能不能改为100%!
2.若都不能修改那就是主控板坏,需更换主控板.

网友C:
若有问题,来电咨询,或QQ(382868921)交流,我司有主控板!

楼主:
该机驱动光耦是759 没有驱动电容 而且主控板已代换 是S9--15KW 的

楼主:
有没有高手 能否帮我解决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C:
互感器查了吗?

楼主:
你说的电流检测吧 已换 故障依旧

网友D:
我能请问你一 下吗
操作面板有没有显示什么故障代码
你在告诉我可以吗

楼主:
东芝S9--15KW变频器一运行 就报OC1或OCA 没拖负载

网友A:
楼上,一:把加减速时间设定大些,二:把转距调小点看看,

网友D:
那你有没有检测电流是否多大
1,那你是不是参数设置不但那会不会影响生产

楼主:
参数已初始化 没拖电机运行还报警 应该和参数没关系吧

网友E:
查查驱动板

楼主:
该机没驱动电容 驱动光偶已换 依然如此

网友F:
在选型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应适当的调整加减速时间和转距提升以及所带的负载是否超负荷

楼主:
楼上的:参数已初始化 没拖电机运行还报警 应该和参数没关系吧

网友D:
那你是代理商吗
可能模块有问题

网友G(2005-12-13):
楼主,你机器是在没有带负载情况下启动,报OC1或OCA ?
这个代码意思是启动是过流!你首先要确认模块和电流互感器正常!参数正常!
东芝S9-15KW机器模块MIG75Q7CSAOX是智能模块,无法直接离线测试,所以很多客户买的2手模块都是坏的,(但目前好象还不好买新的模块)所以特别要注意模块是否正常!
我是东芝代理商售后服务部,有技术问题可以交流
wangshuangsh@163.com
QQ:79074219

网友H:
检查模块,如没有问题,则在驱动和检测回路!不过S9是IPM模块,我估计既有可能是模块坏

网友I:
如果模块是好的!那你的驱动板肯定有问题!驱动波形是否正常?驱动检测回路是否正常?

楼主:
没带载报警 从好的机子上拆的模块和主控板换上故障依旧 给低压电源板单独加直流电源后 可以正常 然后更换电流检测霍儿 装机开车 依然如此 请高手赐教 能否留下联系方式
0510--8191191 qhy-4321@163.com

网友J:
如果主板是好的,是否可以加直流电抗器?是否把参数清零试试,虽然办法很简单但有时很管用的.

楼主:
没有电抗器 参数清零 你说的是初始化吧 也试过了 还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