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调试问题

楼主(2005-10-26):
西门子M430 22Kw变频器,现场变频器距电机200米左右,没有配输出电抗器,请问各位大侠,能上电运行吗?会有什么影响?急!急!急!谢了先!

网友A:
老兄,你有试吗?只要不干扰就行啊,把载波调小点,只能试试了,这么远应该加电抗器的

楼主:
请问会不会烧变频器?

网友B:
不会的,变频器与电动机的距离太远,主要是线路的压降,导线间的分布电容及谐波电流对电机的影响。采用输出电抗器:一方面是抑制谐波电流导致电机的发热、产生噪声,输出转矩的减小;另一方面,提高变频器输出电流的功率因数。

网友A:
不会对变频本身造成什么影响,其他设备不受影响就可以

网友C:
要加出线电抗器的。SIEMENS变频器理论上要求最大输出距离是50米

网友D(2009-08-27):
要加电抗器!!太长主要是破坏电机绝缘,烧电机。再说一个输出电抗器并不是非常贵,也没必要用西门子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