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激情如火:主贴被删.回复的帖是不是也被删?

楼主(2005-10-26):
如果是这样.应该是正确的.如果本贴发的位置不对.请转合适的位置.好多朋友发现被删帖.却不知是为什么.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A:
主贴被删.回复的帖是被删除了,不过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会考虑这方面,不符合规定的主题贴发表后在第一时间清理掉,尽量不会删除大家的回帖。
当然对于发错板块的主题贴,是不会被删除的,我们要求版主们要转移到相应的板块,不能随意删除!
近期将会增加回收站,删除的帖子会放到回收站中,保存2天时间,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对版主的工作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