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集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5-10-26):
最近要跟导师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主要是对各种温度、转速等参数进行实时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不要求做的很复杂。因为是刚刚接触嵌入式系统,属于新手,想请教各位高手,如果我想用传感器+数据采集卡+上位机来实现可以吗?是不是还缺什么硬件?另外这个系统需要用到VxWorks吗?大家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些简单易上手的软硬件?万分感谢!

网友A:
少了信号放大器

网友A:
可以使用PC104产品

楼主:
那么软件实现上用什么好呢?

网友A:
看你自己喜欢、或是方便、或是擅长,没有严格要求啊。只要实现功能就行。PC104上PC的软件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