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双消隙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5-10-26):
各位前辈,有谁知道关于双消隙电机系统的一些控制原理?能帮助一下兄弟我吗?我的E-mail:luo.peng.2000@126.com. 双消隙电机上两个驱动齿轮和负载齿轮啮合过程中,电机反向时两个驱动齿轮是如何工作的?要使齿轮反响间隙消除,则两驱动齿轮就有一个先后动作的过程,这个动作过程该如何控制呢? 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懂.能不能说一下什么是双消隙电机.因为电机的种类太多了.

楼主:
星辰伺服:双电机消隙直流伺服驱动器是专门为消除高精度伺服传动(如高精度跟踪型雷达天线的驱动)中的传动间隙而设计的高性能速度伺服驱动器。
某些高精度的速度伺服或位置、角度伺服系统中,由于机械加工误差和机械磨损的存在,由电机至受控对象的传动间隙造成的误差已无法忽视,我们精心设计制作了双电机消隙直流伺服系统。它采用双电机联动消隙控制技术,使传动系统实现无间隙高速频繁换向。
双电机消隙直流伺服驱动器目前已有数十套成功地应用于“远望”号远洋测量船的卫星通讯天线伺服驱动、载人宇宙飞船的地面测控雷达天线的伺服驱动以及其它多种型号的天线系统,并在 “神舟”号宇宙飞船多次发射等多次重大任务的执行中表现良好。

网友B:
双消隙电机实际上就是由两套伺服电机和两套一样的齿轮减速机构组成,来驱动一个机械负载。目的是传动无间隙误差的低速高精度运转。我的理解对吗?
如果是这样,为了消除运转中无间隙,从机械原理考虑应是:一个电机和其带动的减速机构处于主动状态,也就是机械负载转动方向保持与其相同。而另一个电机和其带动的减速机构处于被动状态,其方向于机械负载转动方向相反。如果换向的话,和上面过程相反,两套职能互换。
具体如何做到,要由电气控制来实现。这仅是个人理解,供参考。

楼主:
你理解的非常正确!关键问题就是换向的时候要继续保持无间隙传动,则两个驱动电机换向动作有个先后问题,如何控制其最佳换向?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C(2009-04-26):
原来位控、主动的那台先停止原来运转方式,改为转矩控制,然后另一台原来转矩控制的改为位置控制,有问题吗?

网友D:
星辰伺服:你所解决的消隙只能完成电机到负载之间传动链的间隙,负载内部的的传动链的间隙谁去消隙,从电机到最终执行件之间整个传动链的间隙消除不了,局部的消隙又有何意义!